自己设计的一个小型的电路板,希望大家能指点指点,初学

楼主(2013-04-08):
肯定会有错误,希望大虾门不吝赐教

网友A:
你什么版本啊?没有东西啊

网友B:
哥们,你是手动走线还是自动布线啊,怎么会画成这个样子?

网友:
这是自动布线走的么?没法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什么版本啊?没有东西啊

Allegro16.3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哥们,你是手动走线还是自动布线啊,怎么会画成这个样子?

手动,真心请教有什么不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动,真心请教有什么不对

不是说有什么不对,你看那些线,明明可以拉直的为什么还要打个弯儿呢,还有你的布局,电阻能对齐的就对齐,你这样随意放怎么会美观

网友C:
确实没办法看。第一次画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确实没办法看。第一次画板子?

第一次,我做反面教材吧

网友D:
新手,确认无疑;有一下几点建议:
1.规范文件管理,可以在一个文件夹里建几个子文件夹,分别放置PCB文件、原理图文件、lib、其他等等;
2.练熟软件;
3.学习设计规范,网上可以找到,论坛里貌似也有华为、中兴的规范;
只要用心去学,学会了,就简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新手,确认无疑;有一下几点建议:
1.规范文件管理,可以在一个文件夹里建几个子文件夹,分别放置PCB文件、 ...

谢谢

网友:
    多看多听多学习小兵也能成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