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entor expedition转pads 相关问题

楼主(2013-04-08):
{:soso__2429761788545451296_6:} 哪位大侠有mentor expeditionpads的操作指南啊,我用的版本是7.9.1的。能不能分享一下,十分感谢!

网友A:
PADS安装的时候有个pads转换expedition的工具可选的吧,那个是可逆的。

网友B:
pads 9.3以上,可以直接导入

网友:
引用 网友B:
pads 9.3以上,可以直接导入

正解

网友(2014-04-30):
請問直接導入是從哪裡直接導入?
PADS file import 裡面沒有看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PADS安装的时候有个pads转换expedition的工具可选的吧,那个是可逆的。

有看到 expedition translator , 可是 可逆 要如何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