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原理图有个元件显示不出来

楼主(2013-04-08):
BOM上有个元件CON192,而且查找Parts可以找到。但是在那个page上就是显示不出来,请问是怎么回事?想把它删除掉, 请问怎么操作?

网友A:
試試看把圖紙換個底色,是不是有其他發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試試看把圖紙換個底色,是不是有其他發現?

谢谢 试了 还是没有找出来 把元件复制出来 新建一页粘贴上去了 现在没有CON192这个元件了 还是太明白为什么会出现之前的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