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见过这种电路的吗?

楼主(2013-04-08):
有见过这种电路的吗?
有两个问题请教:
一:这个运放组成的是个什么电路啊??能推导一个公式吗?
二:另外为什么在输出R5上加一个电压Vdd?这个Vdd跟R5是什么作用呢?

网友:
百度下什么叫比较器,什么叫运放,什么是OC/OD门就知道为什么有R5了

是的!楼主基础不行

网友:
电压比较器,OC输出,上拉。

楼主:
请问下,既然是比较器,哪为什么运放还有R2呢?比较器好像只有正负极来比较啊~~~

网友:
回授(Feedback)形成施密特觸發(Schmitt Trigger)線路。

有網路計算器可算!

http://www.random-science-tools. ... gger-calculator.htm

爽乎?

网友:
似乎也不錯用!

給觸發電平,它幫你挑電阻。

ST WIN.zip

网友:
http://ocw.mit.edu/courses/elect ... t-spring-2006/labs/

麻省理工 施密特觸發(Schmitt Trigger)計算器

LabView 寫的!(*.vi)

我的母校!咱家是做麻繩的,麻繩理工學院。

网友:
Non-Inverting Schmitt Trigger

网友:
反馈位于同相端,基本可以猜测为比较器。
反馈到反相端,可以去猜测为放大器。

各位大侠都说了,图为迟滞比较器,关于迟滞比较器,有很多设计软件的。只要给出阀值电平,就能计算出电阻值以及参考电压的大小。

网友(点评):
沒有 ST_WIN 好用,只算出 R1/R2 的比例,電阻還要自己去查表。

楼主:
非常感谢EDA365,特别感谢里面的一些热心人,高手们,帮我解答了不少问题。

楼主:
TO:bluskly

各位大侠都说了,图为迟滞比较器,关于迟滞比较器,有很多设计软件的。只要给出阀值电平,就能计算出电阻值以及参考电压的大小。
请问在DATASHEET哪个参数查看阀值电平???

网友(点评):
本來想回的,既然是衝著布拉斯基(Bluskly)來的,小弟閃先!^_^

楼主:
这个运放输出为什么没有上拉?
楼主说运放输出是OC/OD门。

网友:
运放输出不应该是OC/OD门吧,应该是推挽输出。

网友:
LF311 應是和業界 LM311 相容的產品,它是 Open Collector 輸出的比較器,不是一般的運放。

TI LM311.pdf

网友:
从图上看应该就一普通比较器,不是滞回比较器,因为没回滞电压!!!个人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