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pperCase报错

楼主(2013-04-08):
在使用skill时遇到upperCase报错,说upperCase的变量类型不对,就只有我的电脑这样,别的电脑上就是好好的,是缺少什么文件还是怎么的啦?求指点!!

网友:
数据类型需要是字符串类型,不能为nil,增加一个数据为空的判断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