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固定输出+1.1V的电源芯片

楼主(2013-04-09):
如题,电压输入范围为3~6V,输出为1.1V的电源芯片,不要那种比较复杂的电路,可直接固定输出1.1V。求各位大侠指点

网友:
1117-1.2V输入5V,输出1.2V,这个简单么

网友(点评):
可惜这个不是固定输出1.1V的,还是谢谢你啊!

网友:
可以选个各类输出1.8V的电源调整器,输出端串连个防反接二极管,输出电压刚好1.8V-0.7V=1.1V。

网友:
用LDO的话,很难找到输出1.1V的。。。而且输入电压3-6V,输出1.1V,效率太低太低了。。。

用二极管不合适,一是效率很低;二是压降随电流变化,输出电压值也随电流变化,精度太低。

LZ用的1.1V应该是给某个IC或模块供电的吧?最好还是用DC-DC来做这个电路。固定输出1.1V的不多,可以考虑用一些电路比较简单的DC-DC,比如TPS62260就很合适。输入电压范围2~6V,输出0.6V~VIN,能满足你的需求。(IOUT MAX=600mA)

把图中R1换成300K的,输出就正好是1.1V

网友(点评):
我用1.1V是给IC供电的,买的开发板也是用DC-DC转换,但是我觉得太复杂了,特别是一些不太常见的电阻,而且调试起来也比较麻烦,所以就想找简单点的法案,您提供的这个原理图已近算简化了很多了,谢谢您

网友:
    最简单的就是LDO了,如果电流不大,功耗没什么要求的话是很好的选择!

网友A:
    输入3~6V,输出为1.1V,么见过这类LDO的,有知道的告知啊,学习下。

网友:
    降压种类有很多,电阻分压、稳压管稳压、LDO、BUCK电路等可以降压,必须要结合实际应用去选用哪种类型,考虑内容有效率、功耗、体积、成本等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输入3~6V,输出为1.1V,么见过这类LDO的,有知道的告知啊,学习下。

http://www.bdtic.com/ti/TPS72011.html

踢哀(TI)TPS72011

网友:
    Micrel MIC5238-1.1BM5

网友:
    沛亨半導體(AIC)AIC1747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