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rber文件怎么提取出SMT文件呢?

楼主(2013-04-09):
我手头只有gerber文件,那个贴片厂要我们提供SMT坐标文件
请问,gerber 文件怎么提取出来SMT文件呢?
CAM350能提取吗?
在线等,望高手指导    附上gerber文件,那位高手能帮我转下也行   先谢谢啦

网友:
cam350不能整体提取坐标,如果零件少,可以单个提取,不过还是有一定的风险。

网友A:
刚才看了下你发的gerber,还好零件不是很多,对照bom应该很快就可以提取完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才看了下你发的gerber,还好零件不是很多,对照bom应该很快就可以提取完成了。

第一次弄这个   我都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