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rber文件怎么提取出SMT文件呢?

楼主(2013-04-09):
我手头只有gerber文件,那个贴片厂要我们提供SMT坐标文件
请问,gerber 文件怎么提取出来SMT文件呢?
CAM350能提取吗?
在线等,望高手指导    附上gerber文件,那位高手能帮我转下也行   先谢谢啦

网友(2013-12-20):
    一般都是layerout软件导出的 gerber文件 还真不知道怎么弄 期待高人指点

网友:
    这些识别挺麻烦,最还是EDA软件直接输出,而且你用CAM输出后,需要进行校准,还有增加位号等工作。

网友(2014-04-02):
    這問題,後來有解決方法嗎?

网友:
    搞不定,让原文件的的人给你导出来吧

网友(2014-05-03):
    在pcb里面出的,

网友:
    和出丝印是一样的,就是勾选不一样

网友(2014-06-07):
    大哥,你这里面没有坐标文件啊,SMT文件有8个文件(solder mask(2个),past mask(2个),silk(2个),钻孔文件,以及坐标文件),我看你这里面有一个板框文件,你可以用CAM打开以上8个看看这几个文件中有没有OUTLINE层,如果没有,你要把那个OUTLINE的放进去,如果有,就可以不用那个文件,不过正规的是不用单独出这个OUTLINE层的

网友:
    大哥,你这里面没有坐标文件啊,SMT文件有8个文件(solder mask(2个),paste mask(2个),silk(2个),钻孔文件,以及坐标文件),我看你这里面有一个板框文件,你可以用CAM打开以上8个看看这几个文件中有没有OUTLINE层,如果没有,你要把那个OUTLINE的放进去,如果有,就可以不用那个文件,不过正规的是不用单独出这个OUTLINE层的

网友:
    其实很简单,坐标文件是我们自己根据PCB文件导出的,你的问题中指SMT文件,就是指SMT需要开的钢网层,这个要么你自已根据PCB文件在CAM里设置导出,或者让你们的PCB厂商提供给你就能解决了。我们公司开钢网文件都是让我们的供应商提供的,希望能帮助到你。

网友(2014-07-11):
    坐标在PCB里就可以直接导出来,SMT文件一键出gerber就有了。

网友(2014-09-01):
    请教有顶层、底层、顶层阻焊、底层阻焊还一定需要顶层、底层锡膏层(paste mask)吗?或者说什么情况下可以不要顶层、底层锡膏层?在底层和底层都有贴片器件的情况下。

网友:
    出gerber文件的时候把该勾的选项勾一下就行了

网友:
    可ger可以导出坐标文件,百度里面有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