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复位电路的问题

楼主(2013-04-09):
       一个模块的使用手册上写,引脚名称是Power down/RET,是输入引脚,被置高电平时是Power down状态,即待机模式。当该引脚处于下降沿时,模块被复位。
        请问各位大侠,下降沿复位是什么意思?

网友(点评):
Falling Edge 咱們南島夷族是翻譯成「下降緣」或「負緣」。

楼主:
引用 网友A:
Falling Edge Trigger

嗯嗯,我想知道,这种复位电路怎么设计 。

网友A:
公子想要手按還是單片機控制?

网友:
原来你想知道怎么设计电路啊??就用809复位芯片,还设计个毛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公子想要手按還是單片機控制?

我想设计手按,和上电复位的。

网友:
我覺得你可以試試看 8051 的復位(Reset)線路︰

開機,Power_Down/RET = Low => Module Active。
按下 Reset,Power_Down/RET = High => Module Falling Edge Reset,然後停留在 Power Down。
放開 Reset,Power_Down/RET = Low => Module 又回到 Active。

网友:
从高电平切换到低电平时,系统会复位。边沿触发

网友:
手按 用个单刀双掷的开关  中心接Power down/RET    一边接高电平  一边GND 就OK了!

网友(点评):
小弟是不確定手按的抖動會不會造成模組的工作不正常,所以有 RC 做去抖動(Debounce)可能會安全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