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侠,打听一个芯片

楼主(2013-04-09):
    各位大侠,SOT-26封装,丝印CU4R,是什么芯片啊,百度不到啊

网友A:
    SOT-26 本體太小,通常只打印 Date Code,型號你是查不到的!

有原理圖的話,或許能看出是 LDO、三極管...或是什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SOT-26 本體太小,通常只打印 Date Code,型號你是查不到的!

    有原理圖的話,或許能看出是 LDO、三極管. ...

网友:
    看起來應該是個單閘的反相器(Single Gate Inverter)74AHC1G04 或 74LCV1G04。

    圖中是一個振盪線路!

网友(点评):
非常同意超级狗提刑司的说法,就是一个非门。可能那所谓的22uF是设计者写错的,只是用了22uF的封装而已,不然用22uF貌似是不能正常起振的。即使起振也会存在很大的频率偏差。

网友:
    請參考此貼!

https://www.eda365.com/thread-84998-1-1.html

网友A:
    不過 C22 和 C23 用 22uF/16V 好像太大了些,不曉得 Q1 是什麼器件或頻率?

网友B:
    没见过      什么电路上用的啊

网友:
    呵!查了一下 Single Gate Inverter 74HC1G04,大多是 SOT-25 封裝而不是 SOT-26,Pin 2 也不是 GND。

經比對倒是 ELM 的 Dual Gate Inverter ELM7SU04BW 較像,除了 Pin 2 = GND 和 Pin 5 = Vcc 外,兜起來的線路就和之前有人提出的晶振線路幾乎一樣。

https://www.eda365.com/thread-84998-1-1.html

网友:
    對不起!小弟腦殘,SOT-26 Dual Gate Inverter 大家都長一個樣,不是只有 ELM 是這樣。

    TI SN74LVC2G04.pdf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過 C22 和 C23 用 22uF/16V 好像太大了些,不曉得 Q1 是什麼器件或頻率?

嘿嘿,这两个电容还没调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嘿嘿,这两个电容还没调呢

你會有報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會有報應!

     刚开始整硬件啊,很多东西都不会,在摸着石头过河呢,以前是画板,还望大事多多指点

刚又遇到一奇葩电路,运放正向输入端直接空接了,求指点

    芯片内部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见过      什么电路上用的啊

    USB声卡

网友C:
    就是一个反相器 NL27WZU04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一个反相器 NL27WZU04

    嗯,已经果断的弄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