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封装下的0402电容

楼主(2013-04-09):
4金币
在放BGA(1mm过孔间距)的0402电容时发现空间不够。
想将电容焊盘做成椭圆或其他形状的(横竖放置,不斜放)。
大家没有这种封装的尺寸?或者参考封装?
小弟先谢过!!!!

网友:
公司现用的专对1MM间距BGA!

网友:
如图,在公司只能截图

网友:
以前公司见过这种情况

示意图

示意图

网友A:
封装见附件,如果空间还不够,根据实际情况可以再略微缩小。
附件只有DRA文件,EXPORT——library  就可以到处焊盘和shape了。

网友:
可以做成八角焊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封装见附件,如果空间还不够,根据实际情况可以再略微缩小。
附件只有DRA文件,EXPORT——library  就可以 ...

你的是什么版本,我用16.3打不开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是什么版本,我用16.3打不开啊。

    肯定是版本比你的高,你换成高版本的试试看,一准能打开

网友:
      看下这种可以吗

网友:
    这个应该可以。。不能再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是什么版本,我用16.3打不开啊。

    16.6的,降成16.3了,下这个试试。
    擦 砸个传不了附件

网友:
    最好是将封装做成2楼那样的,改天将具体尺寸附上。

网友(2013-05-24):
    正需要这个东西,谢谢楼主

网友:
    请看这种是否满足你布局的需求;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

网友(2025-06-08):
0.8mm pitch的有0402封装可以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