扇出问题!

楼主(2013-04-09):
1.按照论坛的扇出教程设置的(DDR扇出栅格0.4,孔是0.25/0.4,其他的跟图片上的都一样)DDR就是扇出不了。同样的设置在别的板上的DDR可以扇出。不知道哪里有问题。
2.BGA扇出,扇出栅格0.3,孔0.2/0.35而且只是扇出了外围的焊盘,纠结。
3.9.3导出ASC文件时候,我所有东西都选上了,怎么到处的文件还是什么都没有

PCB文件

网友A:
设置OK的PCB:

网友:
我想问一下你这是什么东东,走线才4个mil什么板厂可以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OK的PCB:

首先,谢谢版主,按照你的方法BGA已经扇出OK ,然后我试了DDR好像还是不行 ,能否帮我看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
你的DDR封装的间距也有不一样的,请仔细检查你的元件封装。工作不认真,要打屁屁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