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热处理问题

楼主(2013-04-09):
基板主要做哪几种散热

网友:
楼上的问题能清晰具体点吗,传导考虑

网友:
PI 的問題 , 考慮板子上的 IR Drop , 及元件的發熱程度
這時候會考量幾個條件
1. 系統風扇的散熱
2. 是否要對某些元件加散熱片
3. 如果散熱片還不夠 , 那就對散熱片加風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