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Allegro sigrity SI

楼主(2013-04-09):
sigrity被cadence收购后,有了一些改变,推出了ASI16.6,目前可以在allegro环境下直接启动仿真产品

网友:
哇塞,去年年底的时候听cadence的FAE说他们正在融合,没想到这么快就搞定了,可惜现在没有机会使用16.6啊

网友A:
    请教这是从那个版本或package option开始导入?

网友:
    恭喜整合完成

网友:
    合不合都一样吧?

网友:
    怎个破戒?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这是从那个版本或package option开始导入?

16.6需要单独安装一个ASI16.6才可以的,否则没有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16.6需要单独安装一个ASI16.6才可以的,否则没有哈

有趣的学习过程,或许那天可体验 SPB16.6 + ASI16.6

网友B:
    求版主提供ASI16.6的安装包的网盘下载链接!

网友(2013-05-12):
    就是啊.给个链接啊,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求版主提供ASI16.6的安装包的网盘下载链接!

    只要软件?目前我只有安装软件

网友:
    破戒也需要。

网友:
    没有破解也没法玩,呵呵。买正版是不可能的!

网友:
    有 power dc 吗

网友(2013-07-27):
引用 楼主:
只要软件?目前我只有安装软件

软件就ok啊,共享下吧

网友:
    求软件,听说挺厉害的!

网友:
    求软件,最好还有破解版

网友:
    感觉越来越臃肿。

网友(2013-09-16):
    好消息,cadence原来那一套仿真的确实该换一换,什么时候能用sigrity完全替换的话,cadence仿真就有搞头了。
cadence原来的仿真引擎好久不用了。如果candece完全整合sigrity,立马转回candece仿真。

网友:
引用 楼主:
    16.6需要单独安装一个ASI16.6才可以的,否则没有哈

    我自己安装了spb16.6 请共享下asi16.6 部分,谢谢

网友(2013-10-16):
    版主共享个

网友:
    help help....help..

Eror " Invalid license key (inconsistent authentication code"

    See details
    lmgrd) License file(s): C:\Cadence\LicenseManager\license.dat

    11:48:46 (lmgrd) lmgrd tcp-port 5280

    11:48:46 (lmgrd) Starting vendor daemons ...

11:48:46 (lmgrd) Starting vendor daemon at port 5280

11:48:46 (lmgrd) Using vendor daemon port 5280 specified in license file

    11:48:46 (lmgrd) Started cdslmd (pid 2984)

11:48:46 (cdslmd) FLEXnet Licensing version v11.10

11:48:47 (cdslmd) Using options file: ".exe"

    11:48:47 (cdslmd) Invalid license key (inconsistent authentication code)

网友:
    谁有破解,共享一下

网友:
    请问Allegro Sigrity si 16.60 只支持WINDOW7系统?XP不支持?

网友C:
打开时如图所示,ENV里设置如下:
    set sigrity_eda_dir = E:/Cadence/SPB_16.6/ASI/Update2
问下哪里还有问题?

网友:
    还请版本提供ASI16.6,谢谢!

网友:
    已经成功安装spb16.6+asi 16.62,真的很爽呀
    以后要多花点时间来学习asi 16.62的使用了

网友D:
    请问Dandy_15 :你用的是XP,32位的吗

网友E:
求斑竹帮我看下我这种是什么情况? 谢谢

网友:
谁能详细讲下要怎么安装破解码?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请问Dandy_15 :你用的是XP,32位的吗

我有两台电脑,一台是64bit win7  装spb 16.6+ ASI 16.60+ ASI 16.2 安装成功,可了仿真
还有一台是 32 xp 装 ASI 16.61安装成功,可了仿真
开始也总是不行,后来才知道是方法有问题,还在已经OK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有两台电脑,一台是64bit win7  装spb 16.6+ ASI 16.60+ ASI 16.2 安装成功,可了仿真
还有一台是 32  ...

Dandy_15 :冒昧问:不知能否将您的安装过程说一下阿,让我等我等新手可以学学阿,非常感激阿。

网友F:
安装过程在破解文件里,按上面的讲得来做,应该就可以了.
https://www.eda365.com/thread-88415-1-1.html  下载sea123 提供的
Crack.rar 文件。
注意在cmd 里执行的步骤

网友:
引用 网友F:
安装过程在破解文件里,按上面的讲得来做,应该就可以了.
https://www.eda365.com/thread-88415-1-1.html   ...

好,谢谢.先自己装装看

网友:
allegro和ASI一起和谐还是先和谐allegro在和谐ASI?这个有要求吗?

网友D(2013-11-18):
引用 网友F:
安装过程在破解文件里,按上面的讲得来做,应该就可以了.
https://www.eda365.com/thread-88415-1-1.html   ...

Dandy_15您好,请教求助我在家里32bit xp下安装ASI 16.61,步骤如附件,却没成功,请指教错在哪?十分想学习sigrity仿真提升自己的,十分感谢。我这台电脑,没装 SPB 16.6,只装了ASI 16.61。 sigrity

网友F:
引用 网友D:
Dandy_15您好,请教求助我在家里32bit xp下安装ASI 16.61,步骤如附件,却没成功,请指教错在哪?十分想 ...

步骤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把pubkey.exe复制到D:\Cadence\SPB_16.6\tools后有没有在win环境下运行一下,现进入cmd模式下运行。后面的也一样
还有一点就是我的Allegro Sigrity Suite Manager里也都是灰色的,
但我能单独运行第个功能模块,在这里可以选择需要的lic就能运行了,你试试看行不

网友:
引用 网友F:
步骤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把pubkey.exe复制到D:\Cadence\SPB_16.6\tools后有没有在win环境下运行一下,现 ...

单独运行第个功能模块,在这里可以选择需要的lic就能运行了.

好,谢谢Dandy_15,我回家试试去,单位电脑加密,不让装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步骤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把pubkey.exe复制到D:\Cadence\SPB_16.6\tools后有没有在win环境下运行一下,现 ...

单独运行功能模块,选择需要的lic,却是空白的,

并没有出现下面的

网友F:
有以下几个问题你注意一下:
第一、把pubkey.exe复制到D:\Cadence\SPB_16.6\tools,要在D:\Cadence\SPB_16.6\tools目路下运行pubkey.exe,
然后进行CMD模式下,进入 CD  \Cadence\SPB_16.6\tools,输入pubkey –y 运行
第二、把pubkey.exe复制到 :\Cadence\SPB_16.6\ASI\Base,也一样,要先在D:\Cadence\SPB_16.6\ASI\Base目路下运行pubkey.exe,
然后进行CMD模式下,进入 CD  :\Cadence\SPB_16.6\ASI\Base,输入pubkey –y 运行
以上的步骤你是这样做的吗?
看你的操作记录,你好象并没有进行到:\Cadence\SPB_16.6\ASI\Base目路下,只是到了:\Cadence\SPB_16.6\ASI目路,这样肯定是不行的。
你可能会有个问题,在:\Cadence\SPB_16.6\ASI\找不到\Base文件夹,但是多出了一个Update1文件夹,
我的理解了16.60里才有Base文件夹,16.61里是Update1文件夹,16.62里是Update2文件夹
由于你是装的16.61版,所以你要把文件pubkey.exe复制到 :\Cadence\SPB_16.6\ASI\Update1下操作才行。操作同第二个问题点
你可以再试试。
安装说明上都会要求先装Allegro SPB 16.6,我有一台电脑上没也也成功了,但我电脑上装了16.5版本,不知道这个会不会影响,如果按照上面说的方法还是不行话,建议你还是装一下Allegro SPB 16.6。不过以我个人的理解,觉得没必要一定要先装Allegro SPB 16.6,因为你们现在还是一个独立的系统。
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如果没装Allegro SPB 16.6,那么Sigrity下的Allegro Sigrity SI 功能模块是一定不能用的。
祝你好运!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以下几个问题你注意一下:
第一、把pubkey.exe复制到D:\Cadence\SPB_16.6\tools,要在D:\Cadence\SPB_ ...

解答的很详细,十分谢谢Dandy_15,我在试试

网友G(2014-01-27):
为什么装了cadence16.6,也装了ASA16.0,两个软件单独都使用,但是在Allegro Sigrity SI的Analyze菜单没有PowerSI Speed2000选项呢?

网友:
reset license cache 菜单就出来了,不过转的时候又会报错,提示env文件问题,试过SPDlink转brd是可以的。

网友H(2014-03-14):
引用 网友G:
为什么装了cadence16.6,也装了ASA16.0,两个软件单独都使用,但是在Allegro Sigrity SI的Analyze菜单没有P ...

选择Allegro Sigrity SI 模块时要同时勾选下面的

Power-Aware SI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打开时如图所示,ENV里设置如下:
set sigrity_eda_dir = E:/Cadence/SPB_16.6/ASI/Update2
问下哪里 ...

我安装ASI16.61.000-64_wint_1of1,并安装Hotfix_ASI16.61.001-64_wint_1of1后,按提示的路径查找到的ENV内容是
set sigrity_eda_dir = d:/Cadence/SPB_16.6/ASI/Update2(安装到D盘),改为set sigrity_eda_dir = d:/Cadence/SPB_16.6/ASI/Update1(查找安装目录确认是Update1)就可以了,如果设置了HOME的变量,就必须把HOME指向的ENV
做修改。

网友(2014-04-27):
    16.6支持32位的系统不?

网友:
    cadence的仿真终于有点搞头了,sigrity整合了,那是一个行云流水,比以前那个好用多了,希望后边bug越来越少

网友(2014-09-22):
    求asi 16.63 32位  补丁

网友(2014-12-23):
引用 网友H:
    选择Allegro Sigrity SI 模块时要同时勾选下面的

    Power-Aware SI

    楼主,已经勾选过了,菜单里面也有各选项,但是调用时就报错,提示如图: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360se6/User Data/temp/forum_mod=attachment&aid=NzgzMTR8MjAxZjRhZjB8MTQxOTM0MjM4N3wwfDg1NDIw&noupdate=yes.php

    报错

    报错

楼主:
    cadence allegro capture SIP sigrity软件原厂销售shgzhou # cadence.com 把#换成@即可

网友(2015-02-05):
引用 网友C:
    打开时如图所示,ENV里设置如下:
    set sigrity_eda_dir = E:/Cadence/SPB_16.6/ASI/Update2
问下哪里 ...

    您好,您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出现了同样的问题,求帮忙,谢谢。

网友(2015-12-21):
引用 网友E:
求斑竹帮我看下我这种是什么情况? 谢谢

哥们,你的sigrity安装包可以共享下吗?
    谢谢了

网友(2016-06-14):
    我想要威望

网友(2017-01-18):
    想要安装包

网友:
楼主 我的通过阿狸狗安装后怎么没有显示出对应的选型,还是必须手动到开始目录中找到后打开?

网友(2018-11-08):
学习一下仿真软件

网友(2019-02-14):
it's a sigrity option feature ..

网友:
    求分享下AIS16.6的安装包与破解,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