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d可以break掉嗎

楼主(2013-04-09):
    1.請問mdd可以建立,那如果不要用,或模塊變更,可以delete掉或break掉嗎??

    2.請問利用mdd多建了2組相同線路,但無法刪除,重新netin也還在,請問有解嗎??

网友:
    1.如果更新就直接create mdd就行了,要是不用当然就不用管了
2.无法删除是不正常的,是不是fix了

楼主:
    是同事用的~本來只有A組~不知怎麼用的,又多了一組線路上沒有的B組~
現在刪除B組的零件後,在quick place 中還有B組的零件~挺怪的

网友:
    怎样才能获得积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同事用的~本來只有A組~不知怎麼用的,又多了一組線路上沒有的B組~
    現在刪除B組的零件後,在quick place 中 ...

    Quick Place 里面有B组的 零件  应该说明 原理图里 B组的 零件是存在的啊    删原理图里的 试试

楼主:
    就是原理图里沒b組的,才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