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叫提刑司超级狗,遇一奇葩电路

楼主(2013-04-09):
    遇到一奇葩电路,运放正向输入端直接空接了,求指点

下图为直接接到开关引脚,未接地

芯片内部电路

网友(点评):
接到 Switch 和空接是兩回事。之前的線路也一樣,接到 VAR 可能是可變電阻,也不是空接!

网友:
    感觉图一就是一个双运放电路,都是进行放大。电容的话只是用来对放大的频率进行控制。

网友:
    接到switch未必是空接。但是超级狗说的接到VAR可变电阻,我觉得有点难理解。这样的话差分输入不平衡,工作应该会不正常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