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用过4538芯片吗?

楼主(2013-04-09):
HI:
有谁用过4538芯片吗?

楼主:
请问CR20,CR35跟电阻并联,这个是什么作用啊?模拟电路里面为什么这么多二极管,老是搞不懂

楼主:
CR35旁边写着5us下降到2V,CR20旁边写着延时1.05us,请问这些是怎么个实现原理呢?

网友:
54HC132 輸出為 High,透過二極體直接對電容充電,訊號會很快變成 High。
54HC132 輸出為 Low 時,電容逆向透過電阻放電,所以訊號會延遲一段時間以後再變 Low。

网友:
RC 充放電計算器

4.7KΩ + 1nF 從 5V 下降到 2V 需要 4.3μs。
15KΩ + 100pF 從 5V 下降到 2V 需要 1.374μs。

RC Charging and Discharging Time.zip

楼主:
TO :超级狗
既然是通过电容来延时的,为什么要加二极管CR20,CR35呢?难道是通过二极管来调节压降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TO :超级狗
既然是通过电容来延时的,为什么要加二极管CR20,CR35呢?难道是通过二极管来调节压降的?

電源全部都是 Vcc,又是數字訊號,應該是不需要這樣做!

网友:
當輸入信號電壓水平是高電位時候,經過 CR20,CR35 對電容器快速充電。
當輸入信號電壓水平是0電位時候,RC放電作用。

楼主:
不接CR20,CR35两个二极管,不是照样通过R208,R17快速充电放电吗?还是没有体现CR20,CR35的特殊作用啊~~

网友(点评):
有二極管是快充、慢放,沒二極管是慢充、慢放。

网友(2019-08-15):
电路能发给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