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llegro16.5出可以搜索位号丝印图的问题!如何能得到正确回复,则能让很多人受益

楼主(2013-04-09):
大家都知道,从allegro16.5开始可以出可搜索位号的PDF文档了。如输出的PDF可以搜索R1,R2...U1,U2...诸如此类的位号,方便调试时搜索元件。输出可以搜索元件位号的方法在此提一下:File---Export---PDF
但在出PDF的时候,我有以下几个疑问希望得到解决:
1.出的PDF,位号如C387这个字符,在搜索时需要输入:C空格3空格8空格7  这样才能找到C387这个元件,如果只输入C387是无法找到此元件的,关于这个,我看过有的人输出的是不需要输入空格就能搜索到的。这问题真诚得到回复。
2.输出的PDF,希望元件位号即Ref Des在元件外框上层,如下图中的C388,希望C浮于元件外框之上,当元件位号跟外框重叠时,可以更清楚的看元件位号了。

网友A:
表示没遇到LZ说的两种情况
1,PDF直接搜索位号就可以,不用空格啊
2,我导出的位号在丝印上面,不会背遮挡。(我用的是ref——SILK TOP 和board geo——SILK TOP)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表示没遇到LZ说的两种情况
1,PDF直接搜索位号就可以,不用空格啊
2,我导出的位号在丝印上面,不会背遮挡 ...

能否把你出的PDF以附件的形式发给我看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附件

你这个确实很好,可以排除是我的PDF阅读器的问题?
你这个板子如果不是机密的话,能否提供一份.brd文件给我,我用我的软件输出一下,看看效果。
事成之后,万分感谢!

网友B:
纠正一下,不仅165可以搜索,162,163都可以,只要在plot setup/windows/选中Non-vectorized text就可以搜索了。
第一个问题很奇怪,再重新试试吧。
第二个问题,你的丝印放成什么样导出来就是什么样的,你要想丝印在上面,就要把丝印摆上去啊,楼主的丝印都在中间,是不是导的Assembly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纠正一下,不仅165可以搜索,162,163都可以,只要在plot setup/windows/选中Non-vectorized text就可以搜索 ...

wangjing这种出PDF很强悍,看来16.5的多一个file---export--pdf有点多余。
以前用plot出一直没勾选Non-vectorized text这个选项,以为没法实现搜索元件。
用plot出的PDF搜索起来也很方便,不再需要输入空格了.
第2点,我尝试了以下4种组合,字符都在元件外框之下:
1,Ref Des/Silk_top   package geo/ass_top
2,Ref Des/Silk_top   package geo/silk_top
3,Ref Des/ass_top   package geo/silk_top
4,Ref Des/ass_top   package geo/ass_top

针对kevin890505所说的:(我用的是ref——SILK TOP 和board geo——SILK TOP)

这种组合我也试过,效果一样,还是字符被元件外框遮挡。
不知kevin890505是如何做到了。
希望得到解决,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wangjing这种出PDF很强悍,看来16.5的多一个file---export--pdf有点多余。
以前用plot出一直没勾选Non-v ...

丝印放外面是要手动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丝印放外面是要手动摆的

可能你还明白我的意思,我的目的是当元件位号,如R1与元件外框重叠时,R1在外框的上层。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能你还明白我的意思,我的目的是当元件位号,如R1与元件外框重叠时,R1在外框的上层。

那你就调整颜色的优先级啊,把文字的颜色调到最上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你就调整颜色的优先级啊,把文字的颜色调到最上面

如何调啊,我是让Ref Des最后显示,还是不行啊?

网友:
display/priority/components/silkscreen_top移到右边,apply就ok了。你在pcb上显示成什么样,打印出来就是什么样

楼主:
感谢kevin890505,wangjing两位大虾,这两个问题弄的一清二楚了。谢谢!

网友(2022-10-14):
    也碰到过类似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