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出网表出现的错误

楼主(2013-04-09):
error:netlister failed
please refer to session log or netist.log for details
请各位帮忙解决下,我是新手

网友:
这信息太少了  叫你查session log

楼主:
那怎么查啊
怎么操作
谢谢

网友:
在你的项目的目录下面去找这个文件,看里面提示的是什么内容,然后再去修改你的参数,看是设置的不对,还是你的schematics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