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为什么导线画一半不能停止

楼主(2013-04-10):
各位大侠,附图我想在此包地,为什么我的导线就是停不下来。没有开DRP , 以无过孔模式结束的,是哪里设置问题?

网友A:
在layout,router里,按住ctrl键都可以中止走线。

网友:
按ctrl键不放时单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layout,router里,按住ctrl键都可以中止走线。

我就是按住CTRL,然后左键的,结束模式采用无过孔模式,不过有一点的是,我在ROUTER可以这么做,,画了一会,其它有些删除了,纠结,不知道LAYOUT里面哪里设置的问题,在别的地方也行,就是DDR这块,是不是跟覆铜或者平面层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ctrl+buttonleft

我就是这么操作的,不行,有些地方行,怀疑跟覆铜有关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就是按住CTRL,然后左键的,结束模式采用无过孔模式,不过有一点的是,我在ROUTER可以这么做,,画了一会 ...

如果你怀疑是铺铜的问题的话,你可以去掉试试,不行的话再看看是不是别的设置有些问题,反正如果别的地方都可以的话,那应该就是DDR这块单独的设置问题了,不然应该整个板子的走线都不行。

网友C:
DRO后,随便暂停。

网友D:
有没有后台运行有道词典?
有的话退出有道。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没有后台运行有道词典?
有的话退出有道。

应该没有。我昨晚回来时,第一时间就开电脑,在自己的电脑也试了,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DRO后,随便暂停。

我都是在DRO模式下的,因为我也不会ROUTER,开了DRP,我都画不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怀疑是铺铜的问题的话,你可以去掉试试,不行的话再看看是不是别的设置有些问题,反正如果别的地方 ...

我昨晚睡觉时在想,是不是覆铜的事,今天上班把铜全删了,还是不行的,导入元件的时候,DDR出了提示,我不知道什么意思,全是元件还是进去了。引脚也没有发生变化。一会儿我重发个贴关于导入元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