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天线增益可调?

楼主(2013-04-10):
    那个大侠帮忙指导一下,我现在做了个2.4G ISM波段的东东,但是希望他得天线增益可调,不知道最好采用哪种方法?
先谢谢了!

网友:
    没有什么办法。

楼主:
    如果加个电阻是否能起到类似的作用?或者有没有这样的芯片,比如通过电压来控制增益的额大小?

网友:
    你这个小东西增益可调不实际,如果是要控制距离 只能控制你的power。

网友(2018-12-12):
    天线本身是无源器件,它本身是无法对信号放大缩小的。
天线增益是指:在输入功率相等的条件下,实际天线与理想的辐射单元在空间同一点处所产生的信号的功率密度之比。它定量地描述一个天线把输入功率集中辐射的程度。增益显然与天线方向图有密切的关系,方向图主瓣越窄,副瓣越小,增益越高。天线增益是用来衡量天线朝一个特定方向收发信号的能力,它是选择基站天线最重要的参数之一。一般来说,增益的提高主要依靠减小垂直面向辐射的波瓣宽度,而在水平面上保持全向的辐射性能
通过这个定义就能知道,天线增益调节的可能性和复杂性了。
    楼主 可能混淆了天线增益和放大器增益之间的概念了。 真要控制覆盖范围,可以考虑射频电调衰减器的。

网友A:
    天线是无源器件,怎么会有增益呢?射频知识博大精深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天线是无源器件,怎么会有增益呢?射频知识博大精深啊。

    同问,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