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VGL的负压是怎么调整呢?请高手帮忙讲解一下。。。。

楼主(2013-04-10):
请高手回回答一下!

关于VGL调节,

关于VGL调节,

网友:
    由 D10 決定 VGL 輸出電壓。

楼主:
    如果我不用D10呢?哪应该怎么调节,

网友A:
    你用的DC-DC是SY7208 由公式可算得LCD_AVDD=(R97/R100)*0.6 得到9V
VGH=9V+9V=18V 由D6稳压管后得到15V.
    VGL=-9V由D10稳压管后得到-6.8V

    现在你就明白怎么调整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我不用D10呢?哪应该怎么调节,

不用D10 那就是VGL -6.8V是不准的。
    你要几V换个稳压管就好,
    没有这个稳压管,D9 1脚应该是  负的LCD_AVDD差不多

楼主:
    R106.R104就是用来作分压的呀,

网友B:
    D10怎么是正向接上去的啊

网友:
    你是怎么到4级的哟

网友(点评):
還好我只有三級!>_<!!!

网友:
    这个电源输出电流应该不是很大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D10怎么是正向接上去的啊

电压是负的撒.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DC-DC是SY7208 由公式可算得LCD_AVDD=(R97/R100)*0.6 得到9V
    VGH=9V+9V=18V 由D6稳压管后得到15V.
    ...

    那个VGH 是18V 能具体讲解下么

网友(2013-07-15):
    倍压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个VGH 是18V 能具体讲解下么

    电荷泵,利用电容电压不能突变的特性得到的!

网友:
    电荷泵,利用电容电压不能突变的特性得到的!

网友(2013-09-10):
    电路看懂了,不过真心觉得能想到这么搭线路的人牛b啊。

网友(2019-10-18):
最近在搞背光,学习学习。

网友(2019-12-12):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DC-DC是SY7208 由公式可算得LCD_AVDD=(R97/R100)*0.6 得到9V
VGH=9V+9V=18V 由D6稳压管后得到15V.
 ...

这个公式是怎么来的,手册上没有呀

网友:
    典型的电荷泵应用电路

网友(2020-04-15):
    这电路很厉害

网友:
    负压产生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