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dp接口的电源回复引脚如何接?

楼主(2013-04-10):
return引脚

网友(点评):
不要只寫一個 DP 啦!你以為大家都跟你做一樣的產品嗎?

网友A:
DisplayPort Pin 19 RET : Return Path for Power ?

電源除了自己本身還需要什時麼接腳?

网友A:
    NXP PTN3392

    上別人的圖!

网友:
引用 网友A:
NXP PTN3392

    上別人的圖!

 大师真厉害,收徒弟不

网友(点评):
名額已滿,請洽詢布拉斯基(bluskly)特訓班。^_^

楼主:
引用 网友A:
    DisplayPort Pin 19 RET : Return Path for Power ?

    電源除了自己本身還需要什時麼接腳?

请问这return引脚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点评):
電源不是只有一條線就能工作,了乎?

楼主:
引用 网友A:
NXP PTN3392

上別人的圖!

    非常感谢,auxp与auxn也走差分线?,串联的电容有何用

网友:
DisplayPort 1.2 Standard
    AUX CH
    Half-duplex, bi-directional channel between DisplayPort transmitter and DisplayPort receiver. Consists of 1 differential pair transporting self-clocked data. The DisplayPort AUX CH supports a bandwidth of 1Mbps over DisplayPort link. DisplayPort Source Device is the master (also referred to as AUX CH requester) that initiates an AUX CH transaction. DisplayPort Sink Device is the slave (also referred to as AUX CH replier) that replies to the AUX CH transaction initiated by the requester.

    串電容一般是要隔絕直流(DC Blocking)。

    AUX+ 和 AUX- 既為差分訊號,一般走線會以差分線處理,但因規範說其速度只有 1Mbps,所以對 PCB Layout 上可能不會很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