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allegro仿真为什么说via模型找不到

楼主(2013-04-10):
allegro仿真不是不需要增加via 模型吗?为什么说我的via model is not found in the library。

网友A:
个人认为,前仿真是不需要的,但是后仿真则需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认为,前仿真是不需要的,但是后仿真则需要。

那后仿真的via模型需要添加吗?

网友(2013-05-29):
brd文件和你的提取的拓扑文件要保存在同一个目录就可以了

网友:
不需要啊, 是不是你的库是老版本的,或是没破解完全?

网友(2016-04-12):
有解决么?怎么解决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