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电路设计问题-tps40200

楼主(2013-04-10):
       之前用过这个芯片,当时那板子空间够用,所以按部就班的按照datasheet的layout画了pcb,也正常的跑起来了。
        但这次空间比较紧张,所以稍微调整了器件的位置,但问题出现了:正常情况下输出正常但好像电感有啸叫;另外有时上电后FB的值从0.7v跌到0.3v左右,相应的Vout也从3.3v跌到1.6v左右,对比了正常情况下的管脚电压,只有pin2、3、4的电压异常。
原理图基本照搬SwitcherPro Designer的12-48V输入,3.3V@3A设计:

看了论坛里各位高手的回复,感觉电源的地线处理的不行,另外芯片也没做掏空处理,不知道还有没有办法补救。。。

网友A:
这个布局目前存在3个最大的问题:
1,系统的地处理太差,芯片地不说,你的续流二极管,输出电容地都是不达标的,二极管两端和驱动脚,以及电感前级这些开关点,是DCDC最敏感的点,这些点在布局走线一定要特别关注。
2,电源和信号一样不仅要去,而且要回来,你对于这些大电流主通道和关键点一定要考虑环路问题,buck拓扑的2个环路应该到处有说。
3,你的反馈和输出做的太差了,一个是电容布局不合理,二一个你的电源引出点不应该在电感下面,而且最主要一个是,你的反馈线竟然是从电感下面过来的,如果你拿个示波器点下,你绝对可以看到这个反馈线经过电感后的质量会非常查,FB的质量就决定了你整个电源的质量。
如果你是4层板的话,这些问题一般情况不会导致太大问题,但你的纹波应该在80mV以上,如果2层板的话就有的你伤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布局目前存在3个最大的问题:
1,系统的地处理太差,芯片地不说,你的续流二极管,输出电容地都是不达 ...

谢谢指导,是四层板

网友(2013-05-24):
支持楼上说的,电感下面走信号线就碰到这问题

网友:
如果是布局不合理,一般是电源纹波大一些,应该不会出现啸叫现象的。
测试下输出3.3V电源纹波,输出加100uF以上电解电容试试。

R122用于过流检测,请问下R122封装是什么,是否和其他电容电阻封装一样大,阻值是否为20mΩ。
系统电流必须流经R122,因此从R122到Q4的连线的线宽是否应该尽量增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