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等长布线时有过孔出现问题

楼主(2013-04-10):
在设置两条线的等长时,一条线作为参考,另一条线在走线时故意放置了两个过孔,然后出现了下面的问题,为什么在线检测线长的框出现了两个数字,其中左边的-26应该是误差,右边的是什么玩意?当没有过孔时应该是正常显示;

两个参数

两个参数

两个过孔的布线

两个过孔的布线

约束管理器

约束管理器

同一网络没有过孔的时候

同一网络没有过孔的时候

网友A:
你不发图谁也不知道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发图谁也不知道啊

点击发图片没有反应!点字体,大小,表情,附件神马的都没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发图谁也不知道啊

图片已发

网友A:
你这约束设的有问题,不是过孔的问题。
全设置的R1到四个芯片等长,你要R1连四根线出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约束设的有问题,不是过孔的问题。
全设置的R1到四个芯片等长,你要R1连四根线出去吗?

是的,我就是练习练习,设置R1.2到四个芯片等长就行,当不知道为什么加过孔和不加过孔走起线来会有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约束设的有问题,不是过孔的问题。
全设置的R1到四个芯片等长,你要R1连四根线出去吗?

约束有问题?

网友:
那你就把到U3,U4的约束删除掉,而且这根线一定要走完,不能有鼠线。

网友A:
r1连4根线 ,也没有这么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r1连4根线 ,也没有这么做的

额。。。。我就是随便练习的,为什么没这么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