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pper遇到问题

楼主(2013-04-10):
想在此处copper多一个多边形,出现此对话框,怎么理解!

楼主:
已经上图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上图了

不是封闭的图形。你可以把栅格设置大一点如5密尔或10密尔,重新画一次。

网友:
格点设置太小,导致铜模边框有重叠,把格点改大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