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个选项是用来做什么的???

楼主(2013-04-10):
用Slide(shift+F3)推线时,右边Options 里有一个Clip dangling clines的选项用来做什么?还有一个Add at max又用来做什么?谢!

网友A:
自己选中尝试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选中尝试一下,谢谢。

昨天试了一下午,没发现区別。所以上来问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选中尝试一下,谢谢。

有知道的人随便说一下也行呀。

网友A:
用Slide(shift+F3)推线时,右边Options 里有一个Clip dangling clines的选项  这个选项,在旁边画一条dangling clines (任意孔或者焊盘走线出来,不要连接到任何地方) 然后另外拉线靠近这根dangling clines,这跟dangling clines就会发生变化,你自己试一下,至于这个“还有一个Add at max又用来做什么?”没找到这个在哪个菜单下

网友:
这个真的要好好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Slide(shift+F3)推线时,右边Options 里有一个Clip dangling clines的选项  这个选项,在旁边画一条dangl ...

16.3才有这个先项。也在0PtionS里面。

楼主:
终于试出来了,就剩下Add at max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