钻孔和冲孔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3-04-10):
请教大神钻孔和冲孔有什么区别

网友A:
钻孔和冲孔主要区别在于孔径,孔径小于6MM的孔一般采用钻孔机钻孔,而冲孔不知你所讲的是冲模的孔吗?大于6MM的孔都是采用铣扩孔或者冲模打孔,这类孔通常为非金属化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钻孔和冲孔主要区别在于孔径,孔径小于6MM的孔一般采用钻孔机钻孔,而冲孔不知你所讲的是冲模的孔吗?大于6MM ...

虽然没明白 还是谢谢了

网友(2013-06-02):
引用 楼主:
虽然没明白 还是谢谢了

    钻孔和冲孔按照上述的回答应该是工艺的区别吧~钻孔:小于6mm就属于使用钻孔机进行钻孔,大于就冲压机冲孔?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

网友B(2013-12-20):
    一个是钻头 一个是冲床做出来的      钻头可以做小孔  必须是园的 冲床可以做大孔 任意形状 不过精度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是钻头 一个是冲床做出来的      钻头可以做小孔  必须是园的 冲床可以做大孔 任意形状 不过精度不高

谢大侠指点

网友:
    冲床的优势是速度快 特别是在板框切割方面有很大优势 1MX1M的板子 瞬间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