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层板阻抗。

楼主(2013-04-11):
为什么两层板阻抗难控制?

网友:
因为对阻抗起主要作用的是介质厚度,而双面板板厚固定,对阻抗调整的空间相对有限了. 而多层板可以调整各层间厚度以达到阻抗及板厚的要求,相对调整的空间较大了.
另外双面板设计阻抗时通常采用包地形式喔!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