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如何添加mark点?

楼主(2013-04-11):
请教

网友A:
放一个上去就好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一个上去就好啦

请教一下具体步骤,还有mark点如何设置
谢了

网友:
1)Mark点通常由绘制电路板的人加。如果自己不想加,可以让做电路板的工厂加工艺边,并在工艺边上加Mark点
2)自己加的话,建议采用以下的参数,都很重要:
a. Mark点中心用直径1mm的焊盘(无过孔)
b. 在Mark点整体直径3mm的范围内不能有丝印、布线等穿过。
c. 在Top Mask层以Mark点为中心,画一个3mm圆,目的是挖掉绿油,否则机器视觉识别的时候绿油容易反光。这个不做也行,大部分机器能够识别。
d. Mark点的外周距板子边沿>=5mm,否则部分机器识别不到

建好MARK SYMBOL以后,Place->manually->Mechanical symbols 选择添加进来就可以了

好评!

网友(2015-05-21):
    对于板子尺寸比较大,或者有密间距的芯片建议添加局部光学点,方法一样,只是放在板内,芯片的放对角

网友:
    我也不会,怎么直接放置,是要自己画一个焊盘,然后画一个封装吗?可是怎么画?然后怎么在PCB图上添加?

网友:
    会的人回复一下吧,谢谢了!

网友:
    实在不知道,就用别的板子copy过来一个就好,方法:1>存有mark点的板子中file-export--subdrawing选中mark点,然后保存到目标文件夹;2>目标板子 file --import--subdrawing上一步导出的.clp文件, OK完成

网友(2015-06-20):
    找到mark点封装,然后再导入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