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3这个晶体有和没有,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3-04-11):
Q3这个晶体有和没有,有什么区别?如图

网友:
肯定有区别,但只看一条腿,没人知道你是谁!!

楼主:
J1 12V输入,J2 CAMERA 的IR-CUT切换信号反馈输出 ;CSD1光敏电阻
请大侠多多指点! 我的问题是Q3这个晶体管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
如果没有Q3,会有怎么样的问题?

网友A:
Q2.Q3够成了简易恒流电路,I大约是0.7/R7

网友:
7楼正解,这个电路上午刚在群里讨论过,就是一个采用负反馈控制的恒流源;

网友:
错了,是5楼,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Q2.Q3够成了简易恒流电路,I大约是0.7/R7

请问下  这个恒流设计  是忽略了Q3的Ibe么

反对!: 4.0
反对!: 4
没看出恒流

楼主:
明白了,非常感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明白了,非常感谢

我没看出 是恒流,我看出了Q3是过流保护作用。当Q2下面电阻达到0.7V左右 Q3导通 使Q2截止  LED不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没看出 是恒流,我看出了Q3是过流保护作用。当Q2下面电阻达到0.7V左右 Q3导通 使Q2截止  LED不亮

嗯,我也是怀疑那个恒流结论的 ,
我比较倾向你的观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没看出 是恒流,我看出了Q3是过流保护作用。当Q2下面电阻达到0.7V左右 Q3导通 使Q2截止  LED不亮

请注意我使用的“么”字,不过遗憾的是我忘了再后面加个“?”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没看出 是恒流,我看出了Q3是过流保护作用。当Q2下面电阻达到0.7V左右 Q3导通 使Q2截止  LED不亮

Q2.Q3都处于线性放大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Q2.Q3都处于线性放大区。

我还是坚持我的观点  现在需要等待高人来解答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还是坚持我的观点  现在需要等待高人来解答吧

Q2截止,Q3还能导通吗?
情况是:电流上升->Q3 Ib变大->Q2基极电流减小->R7压降减小->Q3 Ib减小。。
这个个典型的是负反馈过程

网友:
Q3 是过流保护,如果R7电流过大,Q3导通,灯灭。

网友:
模电没学好的人还真不少哟。这么简单的电路都分析不清?无语!!

网友(点评):
那你也说一下具体吧!我们模电确实比较差,请教了。

楼主:
Q3 是过流保护,如果R7电流过大,Q3导通,灯灭。

这个应该是正解,不过这样的话,R7取值多少呢

网友:
刚仿真了一下 如果错误 不对地方 请批评!!

正常时

正常时

发生短路时

发生短路时

网友:
LS,正常工作和短路电流,不都是大约50ma吗?

网友(点评):
什么是恒流? 你试试把输入电压增加 看看还是不是50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