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关于元件安装孔

楼主(2013-04-11):
我在画封装的时候有点不明
比如在换DB9封装的时候 SCH库如下图所示

PCB库封装如下图所示

我的问题是:在两个库中引脚1到9是一一对应的,然而在PCB库中有两个用于固定的安装孔(BO1和BO2)。这两个固定的安装孔是不是一定要绘制到SCH库中?/color]

网友A:
看你的需求咯...如果你需要BO1 BO2进行接地的话可以绘制进原理图的库里面去...不需要接地就不用...只需在PCB的库文件里面讲这两个焊盘的序号留空...

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的需求咯...如果你需要BO1 BO2进行接地的话可以绘制进原理图的库里面去...不需要接地就不用...只需在PC ...

谢谢你的解答,下面说说我的理解你看看是不是这样子的
如果焊盘是元件电器特性的一部分,那么就必须在原理图库和pcb库中都有体现,并且一一对应。
如果焊盘不是元件电器特性的一部分,比如是安装孔, 那么可以在原理图库中可以不用体现,而是只在PCB库文件中绘制就可以了,这样对于画板子没有影响的。也就是说PCB库中可以有多余的焊盘。

对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