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问:offsets are too small-plot will be centered 问题,在线等。

楼主(2013-04-11):
出加工文件(丝印层底层)的时候提示的,我网上查了说是offsets are too small-plot will be centered 坐标设置太小了,要设定的大一点。
我看了默认设置是1000,我把红圈内的1000调成10000了,第一次发板出去加工,回来什么问题都没有。
但是后来改了接插件从新做的加工文件,也是按照这个设定的,但是做出来的板底层丝印层没有了,
我用CAM350看了 原来改动设置以后,丝印层往上走了,位置跑了。请问怎么能解决这个情况,不知道说的清楚么。
急求解答,在线等。

我只改了丝印层底层的坐标,是不是说所有的加工文件坐标都要改?

网友A:
看看你的光绘文件里面有没有这一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你的光绘文件里面有没有这一层。

我用CAM350看了,光绘文件是有的。
就是因为改了丝印层的坐标,所以光绘文件的位置往上走了。

比如

       板框是1       ,然后出的很多文件应该是和1重合在1里面的
    但是用CAM350看的时候变成了

                           2(表示丝印层)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CAM350看了,光绘文件是有的。
就是因为改了丝印层的坐标,所以光绘文件的位置往上走了。

如果光绘文件里面是有的,但是做出来的板底层丝印层没有了

那就是板厂的问题了。可以找他们补做或赔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光绘文件里面是有的,但是做出来的板底层丝印层没有了

那就是板厂的问题了。可以找他们补做或赔钱 ...

 13:57:09
你好
13:57:10
有在吗
13:57:12
查到了
13:57:15
是我们工程的问题
 13:57:22
底层字符菲林没有出,故漏了!可以返工

确实是加工的问题,唉 害我担心了好久 还以为是我的问题。
还好这次是做认证先做做了15块。大批量才气人。
多谢版主

网友:
引用 楼主:
13:57:09
你好
 13:57:10

好粗心的板厂工程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