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的图纸能转成PADS LOGIC吗?

楼主(2013-04-11):
orcad的图纸能转成pads LOGIC吗?请问转换方法,软件?

网友:
logic直接打开。

楼主:
找到了个方法,用schcvt转,不过好像还有问题,正在研究中

网友:
直接打开或是导入就行了,不用这么麻烦吧

网友:
可以,转换一下

网友:
这个应该是可以的 orcad支持好多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