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ff-Page Connector 为什么有的页面没显示出来?

楼主(2013-04-11):
2金币
用Off-Page Connector 连接不同页数相同的netname, 我的某个信号  在 123456页数都有,可有其他页数都会漏第二页,第二页那那个信号也只显示连到第一页,Off-page connector重新换个symbol也是一样......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是不是第2页的页码不对

way
请教兄弟页码怎么设置.

网友:
有可能是你第1,2页的中的off-page connector虽然跟其他页的名字相同,但是第1,2页的连接到此off-page connector的网络还有别的网络名称(假设为anet)造成的,要是这样的话此网络就被命名为anet而不是off-page connector的名称了。所以,建议根据此做检查。

不确定是不是这个原因。不对的地方,请勿拍砖。

网友:
在仔细检查系其他地方了。是其他地方有错。

网友:
元件要重新编号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第2页的页码不对

 ,改图中画圈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