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RF-PCB问题

楼主(2013-04-11):
请教个问题:

     我在用allegroRF-PCB时,表层的50欧姆阻抗线参考第三层。在表层,50欧姆阻抗线上的PINS,VIA,和TRACE离表层铜箔的距离是阻抗线的一倍线宽。这个很容易做到。只要在约束里设置就OK.第二层要挖空,可以在第二层相应的阻抗线下画KEEPOUT就行。如果用这种画KEEPOUT的方法,第二层上的铜箔避让,很难和第一层一模一样。
    我想问的是在ALLEGRO中有没有一种不需要画KEEPOUT的方法。能使第二层上的铜箔离阻抗线的距离和第一层一模一样。不知道ALLEGRO RF模块中有无这方面的设置。

   谢谢!

网友:
我在YOUTUBE上见过BOARDCOM官方有一个ALLEGRO作RF部分的LAYOUT演示,是用SKILL实现的。

网友:
顶楼上,用skill可以,其实手动画,不一样也可以,差不多就行!

网友(2013-05-28):
可以画anti et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