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pedition PCB 等长设置疑问

楼主(2013-04-11):
请问如何使用延迟公式来针对DDR2数据线等长设置?
(1)DQ[7:0],DQS0,DQM0每8位一组,长度要求匹配在+/-10th
(2)在不同的组之间,长度要求匹配在+/-100th

网友:
在Formulas中输入:=DATA+/-10th就可以了
友情链接:https://www.eda365.com/thread-86135-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