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原理图怎样转ORCAD?

楼主(2013-04-11):
以前一直用orcad做原理图,现在有份原理图是protel画的,请问怎样转成orcad?
试过用PROTELDXP转成DSN,但是ORCAD仍打不开
然后将PROTEL转成pads2004,再用ESTUDI0转ORCAD,但是转不了,不知咋回事
有没有谁搞定过,请赐教!

网友(点评):
新建项目(内含需要转换的原理图,删除DSN不兼容的对象),另存项目为 DSN 文档... (请检查是否因软件版本或操作环境及文档等原因造成转换失败...)

网友A:
我的标准答案是:PROTELDXP转成DSN后,一定要用orcad10.5打开,然后再保存为dsn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标准答案是:PROTELDXP转成DSN后,一定要用orcad10.5打开,然后再保存为dsn才可以。。。

一定要用orcad10.5吗?
我用的ORCAD16.3,DXP转出的DSN打不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