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中网络

楼主(2013-04-11):
请问下如何在选中一个网络,有没有选择的过滤器

网友A:
Editior Control-Route-Net Filt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Editior Control-Route-Net Filter

选中一个网络要这么麻烦?

网友B:
大家不在你身边,不知道你的实际情况,请你把问题描述具体一点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家不在你身边,不知道你的实际情况,请你把问题描述具体一点嘛。

我就是想选中一个网络,然后删除这个网络谢谢顺便问下有没有像pads那样的过滤器可以选择网络或者器件等。如何将光标变为全屏幕的十字形状

网友B:
呵呵,还是没说明白:软件(EE/BS)、版本、操作场合(原理图工具/PCB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还是没说明白:软件(EE/BS)、版本、操作场合(原理图工具/PCB工具)……

是ee在pcb中

网友:
你用鼠标3击不就是选中整个网络了?

网友:
觉得楼主他也不知道他在问啥。。。。。

网友C:
选中网络3击。
还有建议楼主不要把使用其他软件的习惯带到EE PCB来,不然的话会觉得用起来很痛苦,还是应该主动去适应EE的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选中网络3击。
还有建议楼主不要把使用其他软件的习惯带到EE PCB来,不然的话会觉得用起来很痛苦,还是应该 ...

谢谢您的建议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就是想选中一个网络,然后删除这个网络谢谢顺便问下有没有像pads那样的过滤器可以选择网络或者器件等 ...

选择网络的问题8#已经解决了;

光标问题见附图,第一个图标就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选择网络的问题8#已经解决了;

光标问题见附图,第一个图标就是。

非常感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选择网络的问题8#已经解决了;

光标问题见附图,第一个图标就是。

我怎么找不到这个图标啊?这个是EE吗?什么版本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怎么找不到这个图标啊?这个是EE吗?什么版本啊?

Expedition PCB啊,你可能是没显示Smart Utilities的工具栏吧。

网友:
是的,谢谢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