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运放的问题

楼主(2013-04-11):
下图是一个交流放大器,在R1,R2中间加电容C将交流旁路,然后说:“直流的RF这时候就变成了R1与R2两者的和”,可是R1与R2串联,然后与Rf并联,我觉得应该是他们并联后的阻值才对啊,懵了,理解不了了,求各位大侠指路,不甚感激!

楼主:
    顶一个,别沉了

网友A:
    楼主看的什么书啊?

学习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看的什么书啊?

    学习下!

模电啊

网友:
    学习,等大神回复

网友B:
    10M和200K并联,值大约比200K小一点点而已;
你的问题不在于运算放大器,你要去看看交流通路和直流通路,两个一分开来画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M和200K并联,值大约比200K小一点点而已;
    你的问题不在于运算放大器,你要去看看交流通路和直流通路,两 ...

嗯,经你这么一说,似乎明白了

网友:
    10M这么大,并联在一起当然约等于R1+R2了。

网友(2013-06-09):
    你的R1和R2只走直流不走交流,所以对直流来说RF其实是并联之后的值,也就是说变小了,而对于交流来说还是走的10M的电阻,放大系数没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