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菜鸟求助

楼主(2013-04-11):
每次导入网表的时候老提示这个,怎么回事呢

网友A:
能尽量描述得详细点不?这个不能打开一个新的PCB用同步生成的方法解决吗?这个可能是你的库优先级没设好,把你用的那个库在库管理那把它移到顶上试试。

网友:
把这个拷到你上面提示的那个D盘的地址里面就可以了。

256 Bytes, 下载次数: 9, 下载积分: 威望 -5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尽量描述得详细点不?这个不能打开一个新的PCB用同步生成的方法解决吗?这个可能是你的库优先级没设好,把 ...

不知道为什么好像没有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