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用过allegro模拟地数字地怎么最方便连起来

楼主(2013-04-11):
在这里向大家请教下了.本人平时使用altiumpads没有使用过allegro.这个板子是别人布的,由于在使用过程中发现模拟地和数字地没有连,领导要我用allegro把这两块地用铜皮连起来.领导没有给我原理图只给了PCB文件.我打算直接在PCB板上用铜皮把两个地连起来,如图红圈处.在这里请教下怎么改的快和方便.如果是altium或者PADS的话我直接铺个铜皮在上边不管报不报错,allegro可以这样做吗?领导不管我怎么改,只要最后连起来就可以了.

网友:
不同net好像不能合并

网友:
    直接改GERBER。自己不会让板厂改也一样。。。。。。。LAYOUT软件办不了的用CAM软件改。。我了个去,没有改不了的

网友:
    布线连接起来

楼主:
    领导不懂这个,他要求在PCB上直接改,也没有原理图.说是以后PCB要归档.我是可以直接给PCB厂商说,但领导要求是在PCB上改.其实在altium里边是可以在做原理图是用专用连接吧模拟地和数字地连起来的.allegro不会用,下不了手.大家给个主意,不管软件报不报错,连上就可以.最好说下步骤,我没用过allegro,现在在看教程.

网友:
    先在两边各画一个静态铜,分配网络,在画一个静态铜将两个静态铜连一起。

网友:
    最烦这种SB领导了。。。你可以挂上来,别人直接帮你改了

网友:
    静态铜皮强行连起来,DRC忽略掉

网友:
    使用 net_short属性能够强行连接两个网络并且不报drc错误

网友:
    LS版主正解,方法多种
    1,net_short
    2,net_logic
3,导出网标,然后TXT打开,修改网络,把AGND改为DGND,然后再次导入即可。

网友:
    楼主说得没错,方法有很多

楼主:
    谢谢大家,我先试验下,最好能自己完成。实在不行了我把PCB文件放上来希望能有人帮忙改下。

网友:
    不正规做法,直接用shape搭起桥,错误心中有数就可以了。
    正规点做法,没有原理图,加个磁珠,两管脚各给一个地网络。

    鉴于你对这软件不熟,用第二种方法比较可靠,以后别人接手,你也不会被投诉。

    你这模数混搭太严重了。

楼主:
    这也是个无头无尾的pcb文件,钢网早就开好,已经在生产了,这是pcb背面,没办法只能改PCB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