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900a的VRTC接不接纽扣电池

楼主(2013-04-11):
sim900a的VRTC接不接纽扣电池有什么不一样?会不会影响正常功能呢?接的话,有什么好处呢?大侠,请多多指点呀!

网友A:
规格书上是说,如果需要VBAT去电后保持实时时钟,请外接备份电池或电容;不接的话是不会影响正常功能的。
考虑到手机如果是可以更换电池的,那么为了保证在换电池期间,实时时钟RTC不断电,就必须外接纽扣电池,或者用一个uF级的电容给RTC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规格书上是说,如果需要VBAT去电后保持实时时钟,请外接备份电池或电容;不接的话是不会影响正常功能的。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