鼠标左键选中网络后为什么是复制的模式

楼主(2013-04-11):
鼠标左键选中网络后为什么是复制的模式,求大神

网友A:
早有定论了:你一定是安装了词霸之类的屏幕取词的翻译软件。别开屏幕取词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早有定论了:你一定是安装了词霸之类的屏幕取词的翻译软件。别开屏幕取词即可。

确实是这样 非常感谢。冒昧问一句大神有没有好的ee教程推荐一下。小弟才刚学感很难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是这样 非常感谢。冒昧问一句大神有没有好的ee教程推荐一下。小弟才刚学感很难

资料区很多呀! ~或者F1,就有了最好的教程。

网友:
偶 也想学 真的很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