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仿真] Allegro导入ADS2011时坐标全乱了,请高人指点。不胜感激

楼主(2013-04-11):
allegro 导出.IFF
ADS导入就这样了

楼主:
allegro的原图

网友A:
这是因为allegro把器件导出来了,如果你把器件拆分成焊盘导出就不会乱,导出的时候不要点comp和symbol,只勾选pin和其它的;或者你可以用ads自带的ADFI插件,这样就不会乱。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因为allegro把器件导出来了,如果你把器件拆分成焊盘导出就不会乱,导出的时候不要点comp和symbol,只勾 ...

谢谢版主指点,之前是用gerber导的,试一下

网友(2013-10-14):
用ads自带的ADFI插件,

安装方法见https://www.eda365.com/thread-91649-1-1.html二楼!

导入gerber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