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上的信号噪声

楼主(2013-04-11):
用示波器看PCB板上一个地的信号,如图所示,是发送数据的瞬间有的,但是发送数据又没多大电流,示波器探头都是跟地连的,不知道会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楼主:
探头选用1X衰减,振荡幅值明显减小。有精确测量地噪声的方法可以推荐的吗?
现在发送端接负载后,电流较大,地噪声也比较大。
目前我的设计:发射的板子取电是通过主板(48V,我理解发射板与主板的接地就是属于单点接地了,不知对否),发射的瞬间,主板和发射板的地上都有明显的地噪声(比不发射的时候明显偏大)。请问,有什么好的方法消除这种地噪声吗?

楼主:
自己顶下,高手们帮忙看看。

网友A:
测试方法对嘛?有没照片看看你探头是怎么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试方法对嘛?有没照片看看你探头是怎么接的?

就是将示波器的探头接地进行测得的。
不知道这样测对不对,请高手们指点。

网友:
    示波器的接地头也要接地

网友A:
    那你的接地参考点是怎么接的?在同一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的接地参考点是怎么接的?在同一点吗?

    接地参考点和探头都是接在同一点。
    按理来说,这一点是等电位的。但是用1X档测,振荡幅值就会变小,探头的等效电路也影响了测量的结果。
    所以,想知道怎么精确测量地噪声?如何减小?

网友:
    我还是建议你先上图,完全搞不懂你在什么环境下测试的。比如是强电还是弱电设备;板子是单点接地还是多点接地;要测试的是模拟地还是数字地还是电源地;观察信号的频率大概多少;测试点位置的选择以及参考点位置的选择;测试点是否在信号回路上……我觉得只有前提说清楚了,大家才有办法帮助你分析,不然等于瞎子摸象,只能靠猜的,对你来说也解决不了什么问题

网友:
    测试方法对测试结果影响很大,这种是瞬态响应。测试时不要用接地的夹子应该用接地环连接地

网友:
    空间电磁干扰来的。

网友(2013-05-28):
    要看下你探头和板子是否共地了,如果探头接到了示波器的地的话,你测试的就是共模噪声了!

网友:
    公司有屏蔽房么,到屏蔽房里示波器插头接220V隔离电源,你再测试一下,看有没有这种噪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