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pads中display colors setup中text代表什么意思????

楼主(2013-04-11):
pads中display colors setup中text代表什么意思????安全间距检查时总出现test与tracks之间间距过小,关闭text显示后,没出现错误,求解????

网友A:
请问到底是TEXT 还是TEST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到底是TEXT 还是TEST

是text的

网友:
    这个百度就有

网友:
    :L:L:L:L:L:L

网友:
    text就是文字啊。
    如果提示text与tracks之间间距过小,看看是不是你的text放错层了,一般不放在铜皮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