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双向总线 如何做端接,去过冲?

楼主(2013-04-11):
各位高手,请问双向总线布线时如何去除信号反射引起的过冲,端接可以解决么?如何做?还有其他方法么?

网友:
双向总线一般芯片内部会有短接吧,不需要外部短接,比如DDR2以上的ODT短接,没有内部短接的话,过冲一般较低吧,影响不大吧

楼主:
一条总线上挂了好多东西,还有个sdram,数据线过冲很大。后来,两端做串联匹配电阻,对消除过冲有一定作用。不过,做端接匹配还是对单向信号作用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