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层板出GERBER出现对话框,求高手帮忙解答,有图

楼主(2013-04-11):
          大家好,我一个四层板出GERBER时出现的对话框,让我很不放心。请看图,我一直点的确定,最终生成了25个文件,以前记得四层板也就21个文件啊,二层板是19个文件,我用CAM350查看了每个层,没有发现问题,明天要发去板厂直接批量5K,我很担心。另外,我想让底层部分地方露铜,我在Solder mask bottom层放了填充块,但是没有设置地网络,应该没事吧?求高手空降帮忙解答。

楼主:
丫的不厚道啊,看贴不回贴

网友A:
    不是报错了么,内层 请灌铜后在出GERBER。 露铜不用分配网络。至于文件数目请自行检查。

网友B:
    可以看下时间,是不是同时出的文件

网友C:
    可以设计这样的的错误不再发生,上面的提示是否检查内层的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报错了么,内层 请灌铜后在出GERBER。 露铜不用分配网络。至于文件数目请自行检查。

内层有铜的,我单独看了二层,三层,没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设计这样的的错误不再发生,上面的提示是否检查内层的错误

    怎么设置,内层的错误肯定要检查啊,现在板子出来了,这几天在贴片,拿了几个样品,露铜是没问题,还没测试,心中的石头还没放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看下时间,是不是同时出的文件

    是同时出的。板子带着疑问生产了

网友D:
    这个是提示你内分割层有DRC错误,如果你自己确认没有问题,可以在第一个图中直接点否。有时候内层采用了一些非常规的做法,比如补走线,跨分割回流,等等,会导致与规则冲突,但实际这些做法你自己是清楚的,这时就不用管这个提示。
    总之,关键是看好DRC报错,只要你自己 确认过每个错误信息就OK,不是说一定要做到1个错误信息都没有。

网友E:
    在混合平面层,有多少种电源或地层,就只能有多少种网络,而且要对应 ,不能多分配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混合平面层,有多少种电源或地层,就只能有多少种网络,而且要对应 ,不能多分配进去。

  原来是这样啊。我有时间再试试。总之有报错,还不明白是什么的时候,心里不放心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提示你内分割层有DRC错误,如果你自己确认没有问题,可以在第一个图中直接点否。有时候内层采用了一些 ...

我感觉是规则的一些事吧。PADS我没有深入的了解。平时画板也挺少的。只能说是半桶水,能慢慢的做出板子而已。不精通,我用CAM350分层的都检查了,没事,现在产品量产了,没问题,感谢大家热心的回复